[另类] 宅家做个机子,讨小孩子高兴

楼主(2020-04-05):
如题,宅在家无聊,小孩子也心烦,清明时节雨纷纷,更无心情。看着6.9电磨,搞点什么开心下。
小屁孩能感兴趣的有什么项目呢?想了一圈,做个小孩子能开心的机子吧。
找一下材料,有小气瓶(火机加气的),小皮管,针头,易拉罐啤酒瓶(未开),中间有孔的蒸锅(试了下,钻外壳前头螺丝帽刚好能卡在上面),打火机……,东西齐啦,可以试一下了。
先把小皮管插进不锈钢针头(这针头是当年流行拆行变引脚时进的,进了五个,现只剩下一个了),刚好大小,不漏气。把气管另一头套进小气瓶嘴上,有点松,嘴上加几圈生料带再套,刚好。压下气瓶嘴立即听到跑气的声音,打火机打上,火苗就从针头孔喷出来了,就是火苗大小难控,手指头力大了火太大,力小了灭火。加热的问题算解决了吧。
下面正式开干。
啤酒瓶开盖一口气喝了。男人嘛,为家里人高兴要做点牺牲的。
找了把剪刀(断了剪头的手术剪,材质好,锋利,很好用的。下面有图,让它下露脸吧。),把易拉罐瓶子剪了,只留上下各一厘米。在底子外圈打一圈小孔,中间也打孔装轴上。可用小铁钉或电钻。我是叫小孩帮忙用电钻打的,一边打一边叫累(这就叫累,老爹我容易吗!)。

好不容易打好孔,上下盖一合,ok。后面就开始装配工作。此处没拍片子,脑补吧。
上电时,原配电源12Ⅴ1.5A太猛了,翻出D版可调317电源,调至7V左右最好。
透明胶把三张A4纸接起来,放锅一试,长度刚好。装三小匙糖,开机。由于有糖粒,6.9
钻摇晃严重,一会就把电插头晃出去了,需用手抓紧减震。
再开机,我负责引火和控制大小(没处理好,手还被烧了几次,不过咱反应快,没事)。
运转后,没半分钟就有糖丝出来了,筷子一搅,就有一小团。……小孩子一直说还要。
又打发了一下午,就是好玩。

难点:火苗大小;电钻长,晃得利害,常断电,要两人控制,经常不是火灭要重引火,就是电插头重接;
影响结果:出糖丝量少。

网友A:
问题的关键是能用多少次?

网友B:
这东西一直没弄明白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的关键是能用多少次?

亲子活动,就是好玩。要求重复使用的话,最好还是买一个商品的。坛里有券时才34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一直没弄明白原理

就是糖在高温下熔化(150度-180度,再高就烧成焦糖了),电机转动,把熔糖(液态)甩到桶边,通过小孔漏出桶外后,立即降温凝结成丝状固态。时间一长,糖丝应该是吸收空气中的水汽吧,很快会再化成糖液。

网友:
老牛掰了,必须加分点赞

网友:
自制棉花糖机器,老厉害了!

网友:
棉花糖DIY

网友:
啤酒瓶开盖一口气喝了。男人嘛,为家里人高兴要做点牺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