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龙韵19块的电池还是够用的,今天实战了几个小时

楼主(2020-04-05):
把一个五门二米多的天地柜拆成了木板状态,锣丝加铰链等拆下来好几斤,因为同心度不好,有些锣丝打花了,电池还是那么有力

然后拆装了四五个插座,动力未见衰减,然后没什么可以使用了,收工。。。从上午到下午,除去中间下楼随便吃点午饭,断续工作四小时以上,拆得散乱木板成堆

如果打墙钻孔,电池消耗应该会快些。不管怎么说,这家伙工地上用,还是可以的

所谓天地柜,指从地板直到天花板的柜子。纤维板内嵌接件那种,特讨厌这种板做的家具

网友A:
感觉咱们用的不是一个电池我买的最多能用10多分钟!累计

网友:
当成电动螺丝刀使,还是可以的,细钻头打个松木也还凑合,家用也就这几种活儿,足够了。
钻墙直接买个轻型电锤就好,有促销时杂牌24轻型电锤也就200+,足够应付除了开槽以外所有钻墙类的场景了。
哦对,钻头买的时候注意型号,重锤和轻锤钻头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咱们用的不是一个电池我买的最多能用10多分钟!累计

运气不好哦。。。你这10多分钟不会是死命打金属洞吧?刚收到时我打过十多个瓷砖洞,以及附带拆装,完成后动力似没那么有力了,但还是有电呀

网友:
龙韵的电钻,我的简单测试了一下,同心度不错的
电池没测试,不过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哈哈哈,有人信吗?我是信了。

网友:
家用足够了

网友:
嗯 拧螺丝用电少 我的里奇1.5原装电池 拧自攻丝几百颗没事 打孔就很快没电了 你这是卸螺丝 更省电

网友:
老大给个链接呗 我也去买个 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咱们用的不是一个电池我买的最多能用10多分钟!累计

你是往死里干,10多分钟算很好了,这种电钻大负载的时候电流都超过10A, 电池才1200mah的容量,用脑袋想想都知道。

网友B:
龙韵电钻质量如何?? 我正在考虑买25V锂电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龙韵电钻质量如何?? 我正在考虑买25V锂电钻。

机头都是公模,质量看电池,有能力换电池才好,买25V不如买无刷,无刷力度要强很多

网友:
同心度的确不错,在木头上钻了24个洞没用完电,不知道剩多少就充电了

网友B:
大家推荐一款25V无刷电钻,多谢

网友:
我33块买的芝浦送一套零件(钻头套筒软轴螺丝头之类的),刚买来也很好使,也不是经常用,半年时间,电池就开始衰减厉害了,充满电打不了两个孔,想买电池换却因为不常用感觉不值,电池价格都够买把新钻了,现在都是改成电源供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家推荐一款25V无刷电钻,多谢

没有25V的,都是5串是18V-21V,那些标25V,48V,88V等等都是骗人,建议你买个无刷机头,大艺款的80多点,牧田款100左右,电池自己买外壳,配进口芯,电钻的话推荐三星33G,3000mah,10a,2并10串,6000mah,20a输出,三星33G闲鱼拆机5-6元一节,如果考虑以后用角磨机电锤就选三星25R,lghe4,2500mah,20a的2并5串5000mah,40a放电,充电器20-30元,你用什么模以后买角磨机扳手都通用,建议牧田的模,这样做出来比买现成的便宜,还耐用,吊打国产神马大艺,朝能之类公模

网友:
锂电钻也不是什么高科技,能用的时候是没啥问题,毕竟就那结构,要说一年用个两次也值了啥的也没说头,工具这东西,能不能长期不衰减,质量稳定不掉链子才是好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25V的,都是5串是18V-21V,那些标25V,48V,88V等等都是骗人,建议你买个无刷机头,大艺款的80多点,牧 ...

“大艺款的80多点”,想买,能否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D:
我在2mm厚铝合金板上连续个钻了60个直径8mm的洞,还有电完工再没测试,还是很满意的。

带白光烙铁不休眠1个多小时(主要是焊小贴片元件,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2mm厚铝合金板上连续个钻了60个直径8mm的洞,还有电完工再没测试,还是很满意的。

带白光烙铁不休眠1 ...

你白光烙铁多少瓦啊,原机带的电池只是1200MAH,14.4WH的容量,能支持烙铁1个多小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