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夹板螺丝锈住了,怎么拆

楼主(2020-04-05):
买了一个表芯,锈透,很艰难的拆了下来,有螺丝被扭断,剩下摆轮夹板拆不下来,下面的马仔夹板估计也锈死了,求助,怎么拆,手上没WD40,也不想用据说有腐蚀性。难道只有打掉螺丝头?把杆的棘轮立轮怎么办?

网友A:
滴几滴打火机油(煤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滴几滴打火机油(煤油)试试

锈得厉害,最后只有把螺丝头打掉才能拆下了,底板上的断根还没想好怎么拆,这个连钳子都扭不动

网友B:
拆干净用酒精灯加热后迅速浸入冰水,反复几次就能下来了,立躺轮一样的办法,不过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注意加热时间 ,千万别烧大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干净用酒精灯加热后迅速浸入冰水,反复几次就能下来了,立躺轮一样的办法,不过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注意加 ...

谢谢了。有机会我试试

网友C:
好漂亮的东东,修复难度大哦,传动机构都好搞,擒纵机构,摆轮组件能抢救下几样?

网友D:
这是要拆零件用呀

楼主(2020-05-07):
引用 网友C:
好漂亮的东东,修复难度大哦,传动机构都好搞,擒纵机构,摆轮组件能抢救下几样? ...

留在底板的螺丝杆最后是钻穿打出来,现在没再动,工具不够,1.2的螺丝,没丝攻,开不出牙。机芯还行,属于薄机芯,就是旧了点,看图上的零件最后都救下来了,就是游丝锈断了,清理摆轮尖的时候,摆轮给磨损了些,即使修好肯定也是不准了,摆轮尖也磨损了,但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要拆零件用呀

看最后游丝能不能用了,锈断了,一直在找合适的游丝,焊一节看看效果,这种10几圈的蓝钢游丝不好找。要看机会。老表芯拆零件没多大意思,不通用。几十年都难见同样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