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解】新增坏块判断体质

楼主(2020-04-05):
大佬可能解答一下:
我一个颗粒新增150多,还能用吗?
颗粒新增坏块到多少,基本算废了,不能用。

网友:
啥颗粒?TLC还是MLC

网友A:
出现新增坏块,而且能被主控发现并屏蔽掉不见得是坏事。
对于一些不稳定块,写入数据后数据损坏,但主控发现不了,无法屏蔽,这种才是最叫人抓狂的。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差不多这样的,先说什么是坏块?也就是响应时延无限大,恰恰是好和坏的判断,这对U盘级的主控来说很easy!偏偏有些块临界于坏,产生了很大的延迟去读写!此时往往希望主控的纠错算法不要那么灵敏,别给我说LDPC算法如何如何好,其实就应该用粗放一点的算法判断为坏块屏蔽掉!

这个道理比喻一下把一个到死不活的病人长期拖入ICU病房急救也不是什么好事,拖累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差不多这样的,先说什么是坏块?也就是响应时延无限大,恰恰是好和坏的判断,这对U盘级的主控来 ...

基本同意,不过底下那例子,现在这情况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新增坏块,而且能被主控发现并屏蔽掉不见得是坏事。
对于一些不稳定块,写入数据后数据损坏,但主控发 ...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差不多这样的,先说什么是坏块?也就是响应时延无限大,恰恰是好和坏的判断,这对U盘级的主控来 ...

懂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