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MR7 吉他音箱改音频输入电路

楼主(2020-04-05):
之前闲鱼淘的吉他音箱,有拆机。

虽然有 莲花头的音频输入接口,但是 噪音比较大,而且这莲花头输入的音量不能调。

吉他输入口,发现 将左声道直接屏蔽了。

决定做个直接电阻 连接的Y 型混音电路 从莲花头输入,再改 在 吉他输入口。

这里是莲花头的输入口, 直接左右声道并联,,串一个22欧的电阻
再输入到 TD2030的 2脚。就是TD2030 的反馈脚,- 输入脚。
所以不能调音,底噪也很大。

拆掉并联 左右声道的跳线。

左右声道串了一个 10K 的电阻,再 飞线 ,串电容,接在 TD2030 的1脚之前的电位器上。

但是声音很小,估计是 10K的电阻 太大了,也没有经过 4558的放大。

于是飞线到 吉他输入口这里,换了根更长的黄线。

吉他口 这里线必须断开,不然就输入信号就短路了。

可以输入了,音量也可以调节。

但是底噪变的比较大了,不能忍受了。

应该是 飞线,太长了,莲花头输入端远了,受到的干扰太大了。

是一次失败的改造。

下次还得拆机再改回去,

网友:
换一根屏蔽线试试。

网友:
这改造的技术

网友:
看印制板,国产风格明显

网友:
电阻混音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