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 拆一个车机 也是从论坛买的 主控tw8816 有没有大神帮我点亮啊

楼主(2020-04-05):
如题 主控tw8816  看了下 好几个视频输入 但是不知道怎么接线 希望大神能帮我弄好 能看看监控就行 打算弄个监控放到门口 看有谁来了什么的 弄着玩 呵呵呵这个我不会弄 上传了几张照片  屏幕没传 就光弄的主板 屏幕正常的

网友A:
你好歹把接口拍清楚一点啊。接复合视频信号的话,一般是cvbs和gnd。
这个板子支持两种屏,双排座的应该是群创的屏。还带触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歹把接口拍清楚一点啊。接复合视频信号的话,一般是cvbs和gnd。
这个板子支持两种屏,双排座的应该是群 ...

明白人啊 这个只是显示屏的主板  我不会弄 这几个插排座  最下面一排 左下角是背光灯 的 右边 中间的是连接主板的 这里面集成了 电源 视频 乱七八糟的都在这 最右边一根线是接地线 连到外壳上面的 上面三个 最左边俩是连接液晶屏的 右边一个小的是连接 触摸屏的 难道要从下面最大的插座上面链接吗  排线真的不好弄芯片右下角那个地方就是一些75欧电阻和电容 就是输入信号的 我是想知道 电源用多少伏 接到那个地方 视频信号怎么选择让它显示那个信号源的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电源问题我自己想办法能弄好 但是 视频信号怎么选中 才是最大的问题

楼主:
然后  这个图片我 不会弄 实在不行 我用qq截图弄得
不清楚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人啊 这个只是显示屏的主板我不会弄 这几个插排座  最下面一排 左下角是背光灯 的 右边 中间的是连接 ...

哦,看错了。下面那个大排座是电源和信号线、控制线。左右两个排座是按键和按键灯。这种显示屏一般都要和主机通信才能工作的。而且是很老的方案,模拟屏,显示效果不细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错了。下面那个大排座是电源和信号线、控制线。左右两个排座是按键和按键灯。这种显示屏一般都要和 ...

.....不懂啊  唉 我也懂一点 只是 不知道怎么控制显示av信号
液晶是800×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