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棒子线性电源YK-09100K,4v/1.2a奇葩问题

楼主(2020-04-05):
咸鱼收了一个线性电源,棒子的。型号YK-09100K。参数4v 1.2a 。4v是不是可以冲锂电池啊。(没4056好用)

正面
220v输入的

输出线标准。热缩管套了个磁环,差评。。。

台钳开壳
开了开了

壳坏了。。。
电路板倒装差评。

变压器和插脚是接的
左边棒子的电容,右边日化的

变压器标识

变压器初级开路了,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次级0.4欧
别吐槽万能表了,在家有台表,剩下只能用这种表

输入和输出各1000uf滤波

34063扩流方案

使用b1151

请教,变压器初级开路怎么绕?

网友A:
你可以测测变压器最左边和中间的阻值,看图片初级线圈挺正常的,最右边和中间好像是一个保险片的样子,有可能是保险烧了。
老收录机上用的变压器很多都内置保险。
另外这变压器真有意思,铁芯变压器降压后用34063变4V,真是头一回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测测变压器最左边和中间的阻值,看图片初级线圈挺正常的,最右边和中间好像是一个保险片的样子,有可 ...

测了,都13多兆欧了。估计线圈内部有烧了的或腐蚀的

网友:
初级烧了保险吧?这种变压器保险绕在里面了拆不了,不过看线头都接出来了,测测线头那里是不是通的,通的话可以跳过保险接上去就行了。

网友:
这种初次级独立分开的,把铁芯拆开,重绕初级行了。

网友:
线性变压器电源加34063降压比较少见,我以前见到好点的是变压器加线性稳压芯片。

网友:
50HZ和60HZ有区别吧。

网友:
若不是有保险,而是初级烧断的话,就废弃了吧。小变压器重绕很费劲的,想练手的还可以,大概需要平绕3000多圈

网友:
初级可能有内置温度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