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TPOS创世达18M05B型充电宝拆解

楼主(2020-04-05):
前几天拆了一个戴尔笔记本的电池仓,今天,在废品站又捡到一个创世达的充电宝,拆开之后,两块电池,每节电池电压只有0.9伏,目前正在充电修复。

网友:
里面都这种电池了,获得18650都难了

网友A:
容量没虚标,就是电池过放了,没鼓包的话用小电流慢慢充满还能用。充电宝参数有点奇葩,充电1.2A,放电0.75A,第一次见输出比输入电流小的充电宝,而且还是圆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没虚标,就是电池过放了,没鼓包的话用小电流慢慢充满还能用。充电宝参数有点奇葩,充电1.2A,放电0.75 ...

圆口处是充电插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