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wifi6无线网卡(intel AX200NGW)

楼主(2020-04-05):
刚刚买一个wifi6的pci-e的无线网卡,自带蓝牙5.0的,结果蓝牙竟然不是集成在一块芯片里的,连供电都不是同一接口供电的,而是直接简单粗暴的和在一块线路板上,供电数据都是另外的线路

网友:
悲哀
蓝牙是链接到你usb接头上的

网友:
楼主电脑小白吧?懂电脑的都知道网卡的蓝牙数据是用的USB信号 这是笔记本无线网卡转出来的 在笔记本上也是单独两根线接南桥 转接卡里面就两根线有用 D+ D- 这个网卡是AX200吧 最近涨价不少

网友:
蓝牙走usb通道 没毛病

网友:
所有的无线网卡蓝牙都走的USB,只不过在笔记本上没有体现出来而已。
难道楼主认为蓝牙和无线都应该走PCI-E?

网友A(2020-10-13):
谁有这个的AX200转接卡,急急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有这个的AX200转接卡,急急急

淘宝上有很多卖的

网友(2021-05-24):
电脑上的无线网卡,蓝牙一般都是usb接口的。还没见到有走PCIe总线的。

网友:
蓝牙走usb通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意思是说那个4芯插座,要接usb才能工作?
其实台机还是有线要好一些,无线毕竟信号不稳定。

网友:
wifi 从802.11b 的几十兆, 变成现在的千兆

蓝牙时代应该更早,  带宽和wifi比简直基本没长进。。usb的带宽足够了

网友:
wifi 联盟如果出一个无线音频协议, 蓝牙就可以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