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松下EZ6220 21700电池 3D电池壳

楼主(2020-04-05):
打印件
1mm铜线加热缩管

位置刚刚好

铜片弯成这样

铜线也要拆弯

焊上

焊上

充电板胶水固定

焊上

头那面做不好顶出来了,把顶盖切一下

上螺丝

完成

充电灯

晚点上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54y1X7uw/

最后求个M币

松下EZ6220 21700电池 3D电池壳.rar

网友A:
会建模真好,我的只能用木头

网友B:
锂电保护没有,差评!!!

网友C:
我还是用的原装壳,挖洞放18650电池盒

网友D:
就是不知强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建模真好,我的只能用木头

有3D打印机更好,我这个找人打印用了三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保护没有,差评!!!

保护难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用的原装壳,挖洞放18650电池盒

原装壳有原装的好,起马不怕卡扣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不知强度如何?

强度还可以,插入时很紧,卡扣没了应该也不会掉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建模真好,我的只能用木头

削、锉、磨

网友E:
搞成电池仓 换电池的版本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成电池仓 换电池的版本不是更好?

4800mah应该够了吧,而且21700没有电池盒,没有电池盒很易把3D件撑破的

网友:
我感觉还是可换电池的模具最方便,毕竟18650充电器都烂街了,换一节电池 ,直接开工,

网友(2020-07-18):
引用 楼主:
4800mah应该够了吧,而且21700没有电池盒,没有电池盒很易把3D件撑破的

21700的电池盒有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20643343271

网友(2020-10-01):
既然费那么大劲,
无论怎样都不如改成可换电池来的方便,
没电的时候还得傻傻的等着它慢慢的充电————是个败笔啊!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
费一顿子劲 。咋不搞个type-c口充电??

网友:
换个typec的充电板。

网友(2022-04-02):
21700电池不常用,换成18650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