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个OCZ 460 SSD用的是不是白片啊总是丢文件莫名其妙

楼主(2020-04-05):
(图片)

网友A:
东芝原厂颗粒总是丢文件两个可能要么电脑中毒了,固态里面有病毒文件。要么是闪存寿命到了可以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原厂颗粒总是丢文件两个可能要么电脑中毒了,固态里面有病毒文件。要么是闪存寿命到了可以换新的了 ...

新系统都丢,安装好的系统只要关机再开机就挂了。安装到这个盘的游戏关机超过3天开机游戏就不完整了

网友:
ocz,大品牌啊,看做工很不错。

网友:
快到寿了吧,饥饿鲨当年也是主流品牌,然后自己做死

网友B:
7ddj不至于那么差,但是用的久了出问题也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7ddj不至于那么差,但是用的久了出问题也不奇怪。

这个硬盘我用了一年就丢盘了,这个是换新后的时间长,但是写入并不多,只做系统盘,游戏都一直在机械了。

楼主(2022-04-27):
引用 网友B:
7ddj不至于那么差,但是用的久了出问题也不奇怪。

怀疑固件是不是有问题,找不到开卡软件,也找不到固件了....

网友:
固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14-15年intel ssd 520刚上市的时候,也经常掉盘。用官方工具,升级固件后,就没出现过经常掉盘。如果供电没问题,那么升级一下固件。

网友:
最好别放重要数据

网友:
重新数据还是放机械盘相对安心点,固态盘一般说坏就坏,没一点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