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招搞定科麦斯电磨振动问题

楼主(2020-04-05):
一招搞定 我用这种带纤维的胶布贴了一圈轴承把多余的部分裁掉 现在稳得一匹~有如牙医电磨~入手了白菜电磨的小伙伴赶紧GET起来~!

网友:
美纹纸胶带

网友A:
估计随便贴圈纸就行

网友B:
是280电机。看磨头尖有晃影,也不知道是振动引起,还是不同心引起?

网友C:
这种方法只对轴承与外壳间隙过大导致的问题有效,楼主运气不错,药到病除。其实,影响电磨同心度及动平衡的因素有很多,如有坛友反映的夹头螺母不正(换一个明显好转)、夹芯松旷精度太差(加个衬套有所改善)、铜主轴与电机轴不在同一轴线(掰一掰临时见效)等等,就不是像轴承松旷随便垫些东西就能解决的了,只能靠赌。

网友:
我的垫了一圈泡沫密封胶条,略有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280电机。看磨头尖有晃影,也不知道是振动引起,还是不同心引起?

你把外壳都拆掉 装上 钻头 运转看看 其实还是挺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法只对轴承与外壳间隙过大导致的问题有效,楼主运气不错,药到病除。其实,影响电磨同心度及动平衡的 ...

把外壳都拆掉 装上 钻头 运转看看 其实还是挺直的  所以加贴纸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随便贴圈纸就行

应该可以

网友D:
看见有人说用704 硅胶涂的,没有找到,也有人说用泡沫密封胶条效果,我后来想起用自来水的生料带包了一圈,不用太宽,感觉比泡沫密封胶条好点

网友:
的确是,我用双面胶把轴承外面绕了一圈,再装上,发现晃动就少了,没贴之前,用手捏着钻头位置,发现挺松的,贴了之后,松动问题解决了八九成了。  不过这个应该是配件和装配精度问题,我撸了两把,一把松,一把不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见有人说用704 硅胶涂的,没有找到,也有人说用泡沫密封胶条效果,我后来想起用自来水的生料带包了一圈, ...

其实随便什么都行,只要把位置尽量塞满,不让它晃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