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电池过放后充不进去电

楼主(2020-04-05):
2018款Macbook Pro,长时间不用后,再开机发现充不进去电,系统提示更换电池,系统报告里能看到电池电压,不知道除了换电池还有救么。已过保

网友:
大号mp4,电池锁了~

网友A:
保护板锁死了,直接换电池吧,或者花钱找手上有软件的人解锁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锁死了,直接换电池吧,或者花钱找手上有软件的人解锁电池

保护板锁死的原因是电芯电压过低么?

网友B:
锁了没办法了,只能换电池,旧电池拆来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了没办法了,只能换电池,旧电池拆来玩吧

太贵了,想自己折腾试试

网友C:
锁了你就别想了,因为现在很多笔记本电脑电池保护板上面都有一个名为 BQ30Z55的单片机。这种单片机必须要用 EV2300及EV2300以上的编程器才能解锁这个BQ30Z55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了你就别想了,因为现在很多笔记本电脑电池保护板上面都有一个名为 BQ30Z55的单片机。这种单片机必须要用 ...

如果直接给电芯充电到3.7V以上,会自动解锁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给电芯充电到3.7V以上,会自动解锁么

那个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肯定是不行的。

那就是要先给电芯充电,然后还得手动解锁保护IC

网友:
去淘宝找解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