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加个接口为什么电流下降这么历害

楼主(2020-04-05):
给锂电池充电,导线直连电流能达到2a,如果中间加个dc公口和母口,电流就下降到0.9了。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测一下接触电阻

网友:
不用问了,这个接头模拟监控常用,12V下标准通过电流就是2A,要想大电流,得买全铜的,那种贵啊,好几块一个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接触电阻

是啊,插头的接触电阻应该在3欧左右,这是什么插头呀?
不是铜质插头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插簧接触面积和接触压力应该主要的罪魁祸首,重点检查弹片压力!

网友:
插接件太烂了

网友:
你把那个公头扒开看看你就懂了,里面连接线细的要死

楼主:
看这个接头很大,想不到外表中看不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