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闲鱼上的所谓的台达12V/10A电源适配器(DELTA EPS-10)

楼主(2020-04-05):
电源原理我不懂,各位大神就自己看看吧,100%假货。旧电源后期组装,贴台达标,我替各位踩雷了,大家伙好自为之。

网友:
可能电流不达标,但不是个查电源

网友A:
做工挺好的,缺屏蔽,可能虚标了,要是刚需,值30包邮

网友:
剪线版可以的

网友:
就这剪线的电源板来说肯定没问题,质量挺好,

网友B:
可能是剪线洋垃圾改的,看着做工还不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挺好的,缺屏蔽,可能虚标了,要是刚需,值30包邮

我19.9包邮买过一个同款,洋垃圾,忘了在谁家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剪线洋垃圾改的,看着做工还不赖

我一个外行看不懂,就气那些JS。

网友C:
看上去8错,咸鱼本来就是卖旧东西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8错,咸鱼本来就是卖旧东西的地方

实测110W带不动,55W稳定,十分钟左右电源温度在30度左右。估计也就6-8A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挺好的,缺屏蔽,可能虚标了,要是刚需,值30包邮

确实虚标,110W带不动,55W稳定输出,10分钟电源温度30度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测110W带不动,55W稳定,十分钟左右电源温度在30度左右。估计也就6-8A的输出。 ...

正规大厂的产品,功率一般是主电容数字的一半,这个用的150uf主电容,功率应该在75W左右,也就是6-7A左右

网友E:
现在网上一部分的大牌电源,都是以这样的形式在网上售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网上一部分的大牌电源,都是以这样的形式在网上售卖

确实,一分价钱一分货。拿到手手感就不对。刚好家里有个正品台达12V7A的(威联通NAS原装)。完全不是一个感觉。这个感觉里面很空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规大厂的产品,功率一般是主电容数字的一半,这个用的150uf主电容,功率应该在75W左右,也就是6-7A左右 ...

还有这规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规大厂的产品,功率一般是主电容数字的一半,这个用的150uf主电容,功率应该在75W左右,也就是6-7A左右 ...

这个估算规律在带有源PFC的电源就不适用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退了,输出55W,就压降到10.9伏了。

网友:
这种暂新壳子的慎买。

网友:
单级。目测12v 5A

网友:
电源做工还是可以的,也算好电源

红宝石被干了一下,有条件的话,就换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