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个万用表用的的1.5v电池升压到9v

楼主(2020-04-05):
DT-830B万用表用的9v电池发现不耐用,商店也不太好买,翻出收藏多年的升压电路图

据说能用到0.5v,堪比焦耳小偷榨干电池.

用了几年的破万用表

焊好后连上原来的电源座

可以用1.5v的5号电池了

万用表后盖抠个窟窿,可以换电池,不用卸螺丝了.
谢谢观看!

网友:
波纹大不大?

网友:
完全可以不用电路板,贴片加5毫米磁环。就更爽了

网友:
不明白厂家那么喜欢设计使用这种9V电池,真是非常讨厌。

网友:
连个稳压都没有,这个是靠负载把电压拉下来,空载电压可能太高。

网友A:
好用么?比34063芯如何?实物怎么有三个管子

网友:
这个自耗电也比较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用么?比34063芯如何?实物怎么有三个管子

34063不能用1.2V电池

网友:
典型的焦耳小偷应用电路啊

楼主:
没仪器测,万用表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用么?比34063芯如何?实物怎么有三个管子

其实那个是另一个电路图做的,现在准备用这个电路图做用到另一个表上.

网友:
焦耳小偷本尊了,空载电压吓人

网友B:
很久以前电子报上有介绍一种升压电路,也有成品,买了好几板,能用是能用,耗电也大,后来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电子报上有介绍一种升压电路,也有成品,买了好几板,能用是能用,耗电也大,后来就不用了…… ...

其实这个用了几年了,我基本上一节南孚电池用1-2年,不算费电.

网友:
这种电路静态电流比较大

网友:
不错,准备复制一个

网友:
太费电,不实用啊

楼主:
事实证明这个电路图做9v电池是不行的,鼓捣了好几天,烧了一个led,升压开路测量40v多,后来又翻了我旧表中改的电路,证明另外一个图完全没有问题,就是零件多点.

网友(2020-07-02):
静耗太大,我选择直接2串锂电的8.4v电池,差不多7v多报低电了正好拿出来充电,12一块,充一次一年两年不用拿出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