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入门级HIFI声卡 CM108+TDA1387

楼主(2020-04-05):
首先感谢学长(?)低价出给我对于音频设计我不太了解,有说的不到位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

USB输入

莲花头输出

正面

反面,可以看到不论正面还是反面都只在解码芯片和DAC附近做了敷铜

输出的22u电容,大概是耦合电容
我不认识这个牌子,不过封装看起来很酷炫的样子

可能是俩电容,估计对应左右声道,封装看起来很酷炫的样子

关键部件,DAC,飞利浦的TDA1387,是个老东西了

16bit,I2S总线
可以5v直接供电,所以板子上没有DC-DC部分

full scale output current最大可以达到1.14ma
这个板子上并联了4颗

上面图片中的两颗电容应该对应C3和C4,用来滤波维持供电稳定和参考电压稳定
不过这个声卡设计中没有后面的放大部分,这也导致了部分推力的问题

音频解码芯片,CM108,也是老东西了

内置ADC可以支持麦克,但很明显这个声卡不支持
使用常规12M无源晶振。看到部分声卡设计中使用了有源恒温晶振,我真是难以理解
48K采样速率

这款声卡设计只能说是入门中的入门,他并没有放大的运放,仅采用4颗DAC并联增强推力,对推起来轻松的耳机没什么,但难以应付推起来有难度的头戴
没有运放,自然也没有音量调节,实际使用大头戴耳机的时候音量真是一言难尽、、、
我不太懂音频电路设计,只能看出这么点热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音频设计的教材可以推荐给我?
另外,这个外壳是怎么加工的,我用过类似的外壳,但只能用钻头粗略的打个圆孔,这个USB的方孔是定制的吗?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usb声卡。接上这解码器再输到小音箱放电影,明显声音比从电脑接aux要好不少。物有所值就行了。

网友A:
CM108结构和外围比较复杂,音频转换效果不如CM102S,不过CM108可以改DTS或AC-3输出,可玩性挺高~方孔的USB通常用在打印机上,所以数据线和打印机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M108结构和外围比较复杂,音频转换效果不如CM102S,不过CM108可以改DTS或AC-3输出,可玩性挺高~方孔的USB ...

我有一个解码器也是打印机方孔,直接接带运放的3886(没电位器),用好点的带磁环的打印机线电脑不能控制声音。不知道为什么,用不带磁环吸铁石能吸住的铁线就能控制音量呵呵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解码器也是打印机方孔,直接接带运放的3886(没电位器),用好点的带磁环的打印机线电脑不能控制 ...

可能走的不同的协议?
我这个不能用系统的音量控制,只能用软件内部的音量控制

网友:
这种入门解码器的效果怎么样,和声卡的光纤直接输出到功放相比较,功放是天龙x518,貌似也不是很好的功放,用dac输入效果会好一点吗

网友:
这个东西不错,价格便宜,关键是不用外置供电,就是音质不好说。

网友(2021-01-03):
楼主的中文数据手册怎么搞的,看的我好羡慕

网友C:
为什么都是用这种大方口usb线,不用小巧一点的mini usb线

网友(2023-03-13):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都是用这种大方口usb线,不用小巧一点的mini usb线

这种打印线可以使用更粗的线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解码器也是打印机方孔,直接接带运放的3886(没电位器),用好点的带磁环的打印机线电脑不能控制 ...

音频不能过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