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20A充电器改12V充电器的高手们请进(KA3842+LM324)

楼主(2020-04-05):
家里多了个48V20A的充电器,想改一个12V铅酸电池充电器,家里的12V36A电瓶老是亏电,在网上看了很多贴子,也无从下手,只知道重新改变压器,改431的下拉电阻。有没有大神能给说一下要改哪个电阻。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谢谢了!

网友A:
图片镜像的不错。
不一定正确,供楼主参考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镜像的不错。
不一定正确,供楼主参考验证

谢谢yaojil的回复和指教。只是我是小白,动手能力还可以,就是不太会算加或者减多少。请问黄色框内的两个电阻去掉换上可调电阻然后调大可以吗?大概需要多大的可调电阻?再次感谢!

楼主:
谢谢yaojil的回复和指引

网友B:
改成12V要改开关变器,再改431的下偏置电阻,用3296可电阻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12V要改开关变器,再改431的下偏置电阻,用3296可电阻代替。

第一次改开关变压器,结果拆了没有做标记,彻底没救了。失败了.

网友:
这个没必要改啊,如果固定12的话加个2936芯片哈哈

网友C:
这个非要改,也可以改,不过必须改变压器次级线圈,原机48V输出的,简单改就是把次级线圈匝数减少3/4,同时输出分压反馈部分也要按12V的输出重新计算,次级的电流检测电阻如果你还是20A的话,就不用改,如果想输出80A,整流管和电流检测电阻都要换了。

网友D:
这么高的电压要降12v,不动变压器但怕不得行哟

网友:
xd 看你发这样的贴子说明你431 上下电阻都搞不清楚。我建议你还是收手吧。或者去补习一下431 调压原理。
另外12v36a 电池 这个充电器估计喂不饱。最找个15-30w 12v铁陀直接单管整流怼上去就行了。不需要没有这么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的电压要降12v,不动变压器但怕不得行哟

是的,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非要改,也可以改,不过必须改变压器次级线圈,原机48V输出的,简单改就是把次级线圈匝数减少3/4,同时 ...

谢谢提议!

网友E:
小白就正正经经的去买个12V开关电源充电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白就正正经经的去买个12V开关电源充电就得了

用12V12.5A Led防雨开关电源己改成功,谢谢关注了。

网友F:
要改变压器 否则匝数比就不对了 既然充铅酸 八成也是 水电瓶吧 汽车用的 只要是晃悠有声音  可以用15v 和16v的笔记本电源代替   水电瓶可以充到16v 贫液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改变压器 否则匝数比就不对了 既然充铅酸 八成也是 水电瓶吧 汽车用的 只要是晃悠有声音  可以用15v 和16 ...

没错,就是水电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非要改,也可以改,不过必须改变压器次级线圈,原机48V输出的,简单改就是把次级线圈匝数减少3/4,同时 ...

80A不上同步整流发热吓S人

网友(2021-01-26):
换个方案吧,感觉这个不好弄,有诶该变压器又得该反馈

网友(2022-04-23):
刚改了一个36V 10串的充电器为5串的18V充电器,要改运放电压反馈电阻,变压器次级减少,看你减少多少,减的多的话,次级芯片供电绕组还得加点!;

网友:
充电器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