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画龙韵锂电钻电池保护板电路图,改充电口为充电放电两用

楼主(2020-04-05):
19元的锂电钻电池,拆了画电路图如下

原充电孔只能充电,不能放电,从电路图可以看到,主要是因为D1防反充二极管。短接该二极管可以直接输出12v

用于数控电源、白光烙铁供电

补充内容 (2020-4-14 17:19):
补充一点:充电NMOS管Q3属于小功率管,最大支持放电电流5.8A,但电池电流保护可能超过10A。解决此问题就是直接更坏Q3为大功率mos管。我换了WSF3085A

补充内容 (2020-4-14 17:25):
这样修改后,原有功能,充电、放电各类保护不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508

网友:
用两个电池串联给白光供电还差不多

楼主:
就一个能应急用用,温度可以到420度,大焊点可以选择刀头或大马蹄头等热容大点的。主要是电池供电可以防静电。或者修理汽车电器用

网友:
你好,不知道这个电池充不进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数控电源采用自动升降压IC,输入12V,可以输出36V

楼主:
带白光烙铁不休眠可以用一个半小时(测试时焊贴片元件省电)

网友A:
电路图不用打那么多“点“的吧?!
如:C1中间两个点就不用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不用打那么多“点“的吧?!
如:C1中间两个点就不用打的吧?

用立创EDA导出图片自动添加的

网友:
改得好 可以充当2v应急电源使用了 临时停电接上12vled灯做应急照明也不错 最好是在钻身对应位置打孔 不用卸下使用

网友:
多谢分享,测试成功。

网友B:
捷弗利的可以短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捷弗利的可以短接吗?

都是公模,短接SS24

网友C:
我的都是直接拆掉所有的电路,因为这个电路空耗大,经常放久了自己就没有电了,烦,直接去掉保护板,也是充放同口

网友D:
小电流应急用用ok,电流大了会烧3400mos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电流应急用用ok,电流大了会烧3400mos的哈

谢谢提醒,看3400mos管5A电流,结果我不小心还是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都是直接拆掉所有的电路,因为这个电路空耗大,经常放久了自己就没有电了,烦,直接去掉保护板,也是充 ...

有没有测一下空耗电流啊 确实大的话考虑加开关

楼主:
空耗ua级,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看3400mos管5A电流,结果我不小心还是烧了。

5A是正向导通电流,导通电阻只有几十毫欧,5a压降不大。
反向是二极管,压降0.7v,5a肯定要烧的,最大2a用用时间长了估计都要烧
而且这样用没有放电电保护,你要自己注意别给电池整过放弄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A是正向导通电流,导通电阻只有几十毫欧,5a压降不大。
反向是二极管,压降0.7v,5a肯定要烧的,最大2a ...

看来还是把电池插在座充上引出12V靠谱哈。

网友:
这么改,不如直接改电池输出电级位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