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9V翻新改装电源

楼主(2020-04-05):
早先购买的9V电源,空载9V,带载1A电压降到8V左右。拆开看看,发现是用诺基亚NOKIA ACP-8C充电器翻新改装的。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DC5.5-2.1接口的9V电源,外观看着还可以。

输出线线规:22AWGX2C

拆开就可以看出是翻新改装的,电路板做工看着还可以。

这是坛友拆的诺基亚NOKIA ACP-8C充电器

二者改动对比,去掉了保护二极管,换了个9V左右的稳压管。

相关链接:
拆解诺基亚充电器 NOKIA ACP-8C

网友:
没想到这东西也有翻新的

网友:
看电路这个S1NC60应该是场效应管,可能与1N60的参数相近,不过这种贴片8脚的高压场效应管挺少见的。如果稳压电路采用TL431,那么它带负载的能力应该有所提高。

网友A:
看来这种翻新使用的还真不少,那天有坛友拆了个小电磨的12V电源好像也是翻新的。如果使用大品牌旧版,不乱改虚标,倒是比那些寨货可靠一些。

网友B:
稳压二极管旁边那个竟然不是TL4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二极管旁边那个竟然不是TL431?

早期诺基亚电源不用TL431。

网友:
好记性,还能想起拆过的诺基亚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种翻新使用的还真不少,那天有坛友拆了个小电磨的12V电源好像也是翻新的。如果使用大品牌旧版,不乱 ...

比好多杂牌监控电源好,用料全日系良心,还有伟创力代工,国内专为苹果代加工的厂子,这次疫情伟创力损失不小。

网友:
谢谢分享,翻新无处不在

网友:
诺基亚开关电源和旧版变压器电源一样,空载电压达到8-9V

网友:
其实翻新电源的芯子都还不错

网友:
唐装虽然穿在身,但我心依然是美国心。。。。。。

网友:
这种都是原装洋垃圾剪线的旧电源,然后换上一个新的外壳当新卖,这样利润价格就更高(成本估计比国产那个低质量电源还要便宜)。

网友:
外壳看着很正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