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黑胶体U盘,如何无损拆解?

楼主(2020-04-06):
有个曾经捡来的黑胶体U盘脏了,想要拆开看看。但是,该如何拆开,才能不破坏外壳和U盘呢?我用壁纸刀把U盘从铁壳里面抽出来的,但是怕损伤盘体。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拆它?本体拆开后清洗干净
上个方案吧
安国6989sn-GTC主控+闪迪SDTNSIAMA 16G 15nm tlc颗粒
速度
对于这种电子垃圾来说,应该可以了吧

最后还是,这玩意咋拆好?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款山寨金士顿,很好拆的,用镊子勾住这两个槽就拉出来了。

网友:
无损你想多了

网友:
没法无损
一般微损拆解

网友A(2020-07-14):
有的很容易拽出来,有的死后拽不出来,难道上胶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很容易拽出来,有的死后拽不出来,难道上胶水了?

的确有灌胶水的厂商,但是很少。维护不方便

网友(2020-08-20):
感谢楼主分享,一下就拆出来了。给力。

网友(2023-03-19):
这种黑胶U盘,山寨货比较多吧。

网友:
胶封的,拆不开

网友(2023-08-11):
这种封装的还是远离比较好

网友:
是不是这种外形的U盘都是这样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