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ink DIR-868L 改装散热实验贴

楼主(2020-04-06):
首先拆开这个大黑桶子
这做工啥的还真是到位!背面一块大金属板,这金属板就很重哈。刚打开的时候这金属板还是烫手的!的确你没看错!是烫手!真烫手啊!

然后想办法给屏蔽板加扇热片
好不容易在一个淘汰MP3上找到这种螺丝还短了
然后找个手机上拆了两颗螺丝大小正好
扇热片提前已经打好洞洞了
螺丝很合适滴!
这孔距简直天衣无缝

做一个金属挡片,好压上边的压杆
压得非常严实!各个角度展示!

最后给下边的压杆用钳子拧上去,这样就不妨碍外壳安装了
放在专用路由器架子上0-0
下面进入路由器扇热风扇改装
本来是有小风扇的但是考虑到内置扇热方案由于各种原因还是不太妥当,索性就弄外置方案吧。下面是过程中的各种实验哈,反反复复啊!折腾!
这个是想用USB5V升压12v风扇供电,但是考虑到路由器电压稳定性方面果断放弃.
最后还是选择变压器供电方案
最后还是这种最妥当了需要的时候插电,不需要的时候拔掉电源就行了很方便。
一个是9v500ma的,另一个是12v1000ma的。相对来说还是9v比较好,速度正好,风速够用,风力合适,所以噪音相对也比较小。12v速度太快了,噪音大!
最后这个看一下风道
其实这个大的扇热风扇至始至终一直没打开过,因为目前觉得没必要。所以下面的扇热风扇测试全是外置小风扇的扇热效果

开始发截图了
这个第一张是未加装内置扇热片的温度图

第二张是未加外置小风扇的温度,但是加装的内置扇热片已经明显改善了扇热效果!

第三张是外置风扇3分钟左右温度

第四张是外置风扇10分钟左右温度
最后一张是直到发帖最后测试温度

好了最后特别感谢一位咸鱼大神耐心指导我刷梅林,如果没他的指导也就没有这个测试帖子的存在了!

非常好的一个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

网友A:
动手能力强,做工没得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做工没得说

这个是目前静音状态,啥风扇也没开的温度效果。 加装的扇热片多少是有些效果的,但是不明显,还需要有风啊。

其实就是折腾哈...加装扇热片也就仅仅减少几度而已,最多不超过10度。

网友B:
太复杂。。。一个小12v风扇解决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一个小12v风扇解决的事

 本来想搞内置风扇,经过思考后觉得很不合理。本来路由器 电能转换率就低,再用主板上的电压,势必会给路由器运行带来不稳定因数。而且里面的风道也不科学,还有风扇属于易损品,坏了也不方便调整,所以还是你说的对,直接就来个12V小风扇啥问题都解决咯!

网友C:
散热器真多,这货功耗多大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搞内置风扇,经过思考后觉得很不合理。本来路由器 电能转换率就低,再用主板上的电压,势 ...

很多12V风扇接5V能转的,只是速度慢

网友D:
我的好像是B1的 不能刷梅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器真多,这货功耗多大滴。

高端路由器都需要散热,这个是没办法滴,功耗越大证明信号能力越强,这个散热片跟某讯的比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好像是B1的 不能刷梅林  !

听说也有人B1刷成功过,应该是用的固件什么的稍微有些区别吧。因为我刷的时候也是有几个文件不对应,然后重新找别的替代,最后才刷成功的。我这个完全是在别人指导下完成的,自己刷估计早砖了。而且我还没有TT线…

楼主:
补充一下之前淘配件时候的珍品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也有人B1刷成功过,应该是用的固件什么的稍微有些区别吧。因为我刷的时候也是有几个文件不对应,然后 ...

我的是880L,能刷梅林嘛?

网友:
直接12v风扇接usb 5v转速正好,风量噪音完美平衡

网友:
这路由器的设计温度得多高啊?需要这么厉害的散热!

网友:
装个大小合适的笔记本热管散热器,不用加风扇

网友:
资料不错,正好要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
我是两个8Cm风扇吹降温进风和出风不拆机排风 能压到60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要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帮顶

网友(2020-05-12):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之前淘配件时候的珍品图。

居然有个土星!尸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