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九州8098盒子拆机破解,海思Hi3798m的机子基本都可以这么破解

楼主(2020-04-06):
这个机子有几种板子,但是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配置
海思hi3798M  1G内存
板子自带的TTL接口没法用  需要接R122 和 Q3的脚上才能正常TTL
这个机子吧   其实还不错的  老机子了  操作也没有密码什么的
就是电信的iptv没法安装应用  破解下当网络盒子还是很不错的
原机系统也很稳定   没必要去刷机

红色框框里面就是位置 插座上的两端的是GND随便接哪个都一样的

R122那是RX   Q3那个是TX  不行的自己对换下

照着这个焊接  接上TTL跑码就行了  等它跑完了

下载这个破解的脚本,解压,解压出来的文件全部放到u盘根目录下,然后插盒子上

输入 sh /mnt/sda/sda1/3798.sh 回车,完成破解

插回电视上就行了,记得选择  当贝桌面   始终为默认桌面   !!!
剩下就慢慢玩儿吧  装软件啥的  自己搞吧!

完毕!

网友A:
骗人的吧,,九州机顶盒无法输入你怎么输入命令呢?

网友B:
你好,能弄个网盘的吗?下载这个太废M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骗人的吧,,九州机顶盒无法输入你怎么输入命令呢?

我都干过几种板子的九州8098   你是第一个说九州不能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弄个网盘的吗?下载这个太废M币了

我没有设置M币下载   什么情况!!!去我群里下载吧!23781130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设置M币下载   什么情况!!!去我群里下载吧!237811303

你好,我加群了,没有看到这个压缩包或者文件夹呢,是什么名字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加群了,没有看到这个压缩包或者文件夹呢,是什么名字的呀

群里大家的文件有点多  要多使用搜索  哈哈

网友(2020-07-25):
这种都有刷机啊,感谢老大了

网友C:
其实可以试试KK启动器,我试过更流畅,更好看方便,常用功能都有,还有隐藏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试试KK启动器,我试过更流畅,更好看方便,常用功能都有,还有隐藏应用 ...

可以的  自己换就是了  破解了随便安装了

网友(2021-01-18):
感谢大佬分享,手上有个广电的,只看出来是九州,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移动的怎么破

网友(2021-04-21):
论坛里的大佬们都非常厉害,每天来到论坛都可以学到知识,楼主太棒了。

网友(2022-05-25):
手上有个电信版的,ttl电路那边不同的,不知怎么搞

网友:
大佬厉害,只是现在看电视太少了

网友(2022-09-27):
无法安装应用,破解后有什么用?

网友(2022-11-02):
九洲跟华为是什么关系,一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