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升级到玩彩屏了

楼主(2020-04-06):
哈哈,总是单色没意思,换彩电了

在lcd里显示led

启动画面

动画做好了,放别处了,发不了了

16位色彩,也还行

简单画了个表

网友A:
很炫的样子,不知道是写代码实现显示还是有现成的库演示的,C语言玩彩屏好久也只能显示文字、图片啥的,不懂这么复杂的显示怎样用代码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炫的样子,不知道是写代码实现显示还是有现成的库演示的,C语言玩彩屏好久也只能显示文字、图片啥的,不 ...

哈哈,一半是库自带的,一半是我改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一半是库自带的,一半是我改编的

弄个7“大屏玩玩会更爽的。

网友:
别只顾自己嗨,带着大伙儿一起玩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7“大屏玩玩会更爽的。

太慢了,这个尺寸还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慢了,这个尺寸还行

用STM32F407驱动带芯片的TFT还不错,我用的是原子的例程,刚刚上手时废寝忘食的玩的很嗨,但也只是玩了一阵子就吃灰去了。下面这个是那是拍的老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F407驱动带芯片的TFT还不错,我用的是原子的例程,刚刚上手时废寝忘食的玩的很嗨,但也只是玩了一 ...

感觉好大啊,多大分辨率的啊?显示一屏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
如果用MP4 MP5 行车记录仪那种大屏幕做的话,也许显示效果会比现在这个更好

网友B:
你这个速度应该很慢吧?之前接触过普中科技的STM32F1的开发板,自带一个2.4inch的TFT屏幕,跑STM32的官方例程,刷新有明显延迟,可以看到画面一块一块地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好大啊,多大分辨率的啊?显示一屏需要多长时间?

F4以上的系列有专门的图形加速硬件机制,好好优化刷个屏幕很快的。F7系列甚至能够直接硬解1080p的MPEG视频做到每秒10帧左右的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速度应该很慢吧?之前接触过普中科技的STM32F1的开发板,自带一个2.4inch的TFT屏幕,跑STM32的官方例 ...

这个分辨率还行,再大就很慢了,这个屏我没测多久刷一屏,我想大约也得1s吧,我那个320*240的需要3-4s,所以这个就应该大约1s

网友:
大小TFT我有几十上百片吧,有的能驱动,有的还没找到接口定义。玩就一个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好大啊,多大分辨率的啊?显示一屏需要多长时间?

是带SSD1963驱动的480*800-RGB的屏,可以用C51驱动,但为了玩STM32就弄一个F407的最小系统板在玩,目测刷一屏0.5-0.7S左右,显示没问题只是电阻触摸屏差了一点意思,其他还好吧,一年多没动了方才通电仍然正常工作,只是玩这个比玩C51累就撂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带SSD1963驱动的480*800-RGB的屏,可以用C51驱动,但为了玩STM32就弄一个F407的最小系统板在玩,目测刷 ...

串口,并口的屏呢,速度好快啊

网友C:
我也玩了个,ESP8266 直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玩了个,ESP8266 直驱

什么叫直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玩了个,ESP8266 直驱

图片怎么显示的呢,图片放哪里了,我想放spiffs里,没成功,你做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怎么显示的呢,图片放哪里了,我想放spiffs里,没成功,你做过吗?

ESP8266 有4MB的 FLASH ,可以放很多图片了,而且可以把4M的FLASH焊下来,换16MB的上去。

网友:
这位大侠想必是已经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