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了个表 - 扬光教育G512电流表

楼主(2020-04-06):
路上捡的,好像还是好的,归零正常,罩子有点摔裂了,三个接线柱,右边红色标的3A,中间红色标的0.6A,应该是学校教用的。

里面很简单,3个电阻一个表头

3个电阻,不知道阻值

这里面就是游丝吧?

不知道这种机械表的原理是什么?电阻分流吗?用一节碳性玩具电池直接短路竟然显示出有1.7安的电流,有这么大?

网友:
估计是采购的运输掉半路上,模拟表头看电流变化直观一些,不需要外供电。

网友:
这么好的表头也能捡到?咱就没这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