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为控客小K2(KK-SPRO)智能插座更换电容,解决自动断网问题

楼主(2020-04-06):
控客小K2经常使用的的,但近来几天就会自动断网,怀疑电容容量减小造成的,果断拆开。

考虑到小K拆开非常麻烦,要用烙铁一边焊一边撬才能拆开,所以在万能的深水宝找些好点为的电容,因为可放电容的空间实在太小了,原装是10V470UF电容,规格6.3X11,找来找去只找到一家固态电容10V680UF,规格6.3X12.5,下单吧!

换后试了一个星期都没有再自动断网,应该好了吧!

网友A:
求电容购买链接

网友B:
楼主是如何判断是这个电容问题的?
我有一个同款,也有经常断网的问题。放在一边吃灰。。同样的小米智能插座用几个月没问题,就这小K2,几天断一次。断完就得重启,重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电容购买链接

https://m.tb.cn/h.V6V6kZt    6.6元包邮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如何判断是这个电容问题的?
我有一个同款,也有经常断网的问题。放在一边吃灰。。同样的小米智能插 ...

电容拆下测量单个不足350UF.,是两个10V470U并联的

网友C:
我的也是相同故障,5V电压不稳,我把5V供电色环电感直接短路就好了,用了几个月了没出现问题

网友:
配合吸锡器和大电烙铁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相同故障,5V电压不稳,我把5V供电色环电感直接短路就好了,用了几个月了没出现问题 ...

换了电容到现在都正常,经后若还出现问题试试你的,是3.3 μH那个橙橙金银那个吗?

网友:
我给同事修过同样的问题,感觉是通病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D(2020-06-06):
你好朋友,这个主板应该怎么翘下来呀?我叫了很久都翘不下来,请介绍些方法,谢谢。

网友(2021-03-09):
我的是MiNI版的,也是这个电容不行了,起鼓了,换了后还是无法重置,定时开关失效。

网友(2021-09-12):
闲鱼买了一个,结果翻车了,翻了2圈那种。
不过接5v能用,主要是电源炸得有点厉害,我网上买了差不多20多的配件,看能否修好。

网友:
小k一代wifi信道不能大于9还是10,记不清了,大于就会断网。

网友(2022-04-13):
这个是要换所有电容,还是只要换一个就行?

网友(2022-05-18):
我也有一个坏了。

网友:
要是量一下拆出来的电容容量。跟新电容对比一下,这个帖子就更完美了

网友:
换的是电源电容吧

网友(2022-06-20):
引用 网友D:
你好朋友,这个主板应该怎么翘下来呀?我叫了很久都翘不下来,请介绍些方法,谢谢。 ...

吸锡器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2022-08-19):
请问小K2代是怎样拆开的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