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Kingston DTSE9 G2短接修复,解决量产工具不识别问题

楼主(2020-04-06):
Kingston DT SE9 G20 64GU盘量产失败后,电脑、量产工具都识别不了!只能通过短接芯片让量产工具重新识别!
无损拆除U盘:工具:老虎钳、回形针、水笔!
步骤:1:讲回形针用钳子折一小勾
2:用水笔固定U盘
3:用老虎钳夹住回形针,将芯片勾出!
短接位置:右下角两个金属管脚,如附图所示!就用使用焊接将管教短路!然后进行量产!

网友(2020-12-08):
我的32G短接了也不行

网友A:
牛逼,成功了,哈哈!你拯救了我的U盘!我没有焊接,本来想用你方法试一试的,纯没抱希望,只是想插电脑上用你的方法短接试一试,没想到一短接上去就滴滴两声有了插入U盘的提示声,看我的电脑里却并没有盘,设备管理器里却发现大容量存储器,磁盘管理里能看到U盘一个没有容量的盘,没事,能认盘就行,直接上量产工具,最后成功了,感谢!

网友A:
楼下的听着,实测按楼主说的方法可行!!!但实际用不着焊接,把拆出来的芯片底下一面垫点纸,插电脑上,用镊子短接一下松开即可!前提是量产失败后的不识盘,设备管理器里通用串口里找不到、磁盘管理里找不到,换U口没用,换电脑也没用,用此方法绝对可行!

网友(2021-09-26):
勾哪个地方啊感觉都勾不住啊 有图吗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下的听着,实测按楼主说的方法可行!!!但实际用不着焊接,把拆出来的芯片底下一面垫点纸,插电脑上,用 ...

勾哪个地方啊感觉都勾不住啊 有图吗兄弟

网友(2021-12-27):
支持楼主,我先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成功了,哈哈!你拯救了我的U盘!我没有焊接,本来想用你方法试一试的,纯没抱希望,只是想插电脑上 ...

我这里没发现主控,就没法继续量产了,楼主的可能发现主控吧。

网友B(2022-05-05):
引用 网友A:
牛逼,成功了,哈哈!你拯救了我的U盘!我没有焊接,本来想用你方法试一试的,纯没抱希望,只是想插电脑上 ...

亲,能不能给个量产工具?416005368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能不能给个量产工具?416005368

论坛里有,自己找

网友(2023-04-27):
虽然没有这U盘,还是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3-08-29):
到底是哪两个点? 圈里两个黄色点不行 我用万用表测量是通的

网友(2024-01-31):
正有一个64G U盘不能识别,试一下

网友:
一直在这里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成功

网友:
还有得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