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我的金xx原来是扩容了

楼主(2020-04-06):
手上一个金士顿的8G优盘,平时插拔多了,USB插头和主板之间的接线松了,焊接回正常使用。最近发现认不到盘了,就去下载SC908L量产工具想修复,谁知道居然说不支持的FLASH。颗粒是黑片,没有印刷到型号和厂家,我是短接29 30引脚电脑识别出来移动设备的。显示是一个磁盘,上面的盘符是我原先正常使用时候的启动优盘的盘符,我认得出来。难道主控的量产工具也是有分颗粒去有不同的版本的?像固态硬盘的开卡工具那样?

网友A:
换版本
重新量产即可

网友:
安国6989好多量产软件版本,慢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版本
重新量产即可

是我换了另外一个工具量产成功了。不知道是不是是扩容的

网友B:
你那不是扩容,那是坏块有一半,剩余的就只有你这么少的容量了,另外有可能是ECC设置低,设置大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不是扩容,那是坏块有一半,剩余的就只有你这么少的容量了,另外有可能是ECC设置低,设置大一点试试 ...

1024乘4就是4096啊。这个是8G的。不是扩容了一倍了吗

网友:
量产时把ECC数值调高一些试试

网友:
坏块数不是这么看的……
我32G的U盘显示的坏块是129/4128

网友:
4096只是坏块表最大容量。你这黑片的坏块都一半的容量是坏块了。不降容就奇怪了。要是4G的最多出2G。黑片使用时间长坏块持续增加。F本来就有一个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