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个小玩意不知道是控制什么小器件

楼主(2020-04-06):
捡个小玩意不知道是控制什么小器件?输入USB标准电源口、输出6.3直径头。控制有三按键(电源开关、时钟、温度)。时钟有30-90分钟每档间隔10分钟7档,计时是梯减到零而关。温度有45.50.55.60四档间隔5,控制输出电压,前三档输出电压从3.2伏慢慢上升但不到4.5伏,最后一档输出电压4.9伏不变。

网友:
盲猜电热毯控制器

网友:
估计是某种加热垫 电热毯 加热杯之类的  控制器。

网友A:
电热毯的,低压可调可定时

网友:
时间温度控制器,估计是电热鞋垫之类小功率加热用的,也可能是小型宠物过冬用的。

网友:
应该是电热干鞋器等控制器部分,可以改6寸小风扇倒计时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热毯的,低压可调可定时

USB口的电热毯?估计是加热杯垫或带暖手功能的鼠标垫之类的玩意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口的电热毯?估计是加热杯垫或带暖手功能的鼠标垫之类的玩意多点

应该是加热杯垫

网友:
是不是跳弹定时和带加热功能的,一看就是高档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