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也给地摊18650充电器换4056

楼主(2020-04-06):
手里这个地摊充电器是买手电送的,造型已经烂大街,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582

充电快满转灯的时候闪的厉害,好像一枚炸弹,指示没有4056那么友好,正好到了两片4056,打算换成这个。

楼主:
拆容易,把原来的板子拿走,小小的4056足够,不希望打孔,看到插头的位置正好露出一个口,试了试,如果割出两道槽来,正好能把4056夹住

割好了,还挺合适

插槽很近,完全不用固定,胶也不用打

里面看,正好露出两极,用来接线

侧面对比,把内部的定柱掰断一点,很脆

剩下了几个定柱,用锯条拉出两道小齿,让4056再插进去一点,正好把原来的那个螺丝空出来。

剩下的就是接线了,很简单,接完顺便把正极的极板和滑轨的弹簧之间用热熔胶点上,放置挤压误碰短路(这个问题原来就有,算是个隐患吧?)

灯也不用引出来了,直接用原来的,省事

很结实,没有多用一颗螺丝一条线,搞定,终于不用再看那糟心的转灯了。

网友A:
用胶布把这个缺口封住不是更好!

网友:
没有保护板啊

网友:
只用来充电不用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胶布把这个缺口封住不是更好!

担心过吸附灰尘的问题,但是胶布是不是难看了些

网友B:
感觉你这块4056跟我3年买的是一毛一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这块4056跟我3年买的是一毛一让的!

你这好歹还印了个TP4056,现在都是TC4065了

网友(2022-04-22):
和我弄的一样,只是下面找了塑料片粘上,整齐好看多了。

网友:
不错,改天我也改一个

网友:
这种micro口的小板以后就不太实用了,安卓充电器基本都Type-C了。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放车上,给车上的手电充电用

网友:
同款充电器

网友:
改都改了,为什么不改个c口的。

网友:
与正想弄弄,改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好歹还印了个TP4056,现在都是TC4065了

我买的都是TP4056H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