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电脑电源风扇改吸烟器

楼主(2020-04-06):
从老家翻了翻以前放的电子垃圾,电源,老主板,光驱什么的。从里面捡了个拆过没修好的电源带回来拆零件,映象中是0几年的电源了,一直甩老家生锈。
两个风扇居然是好的,拆掉后,拿1个在12V下声音大的来当吸烟用,静音的留着。
虽然标称12V,但5V也能转,经测试,吸烟完全没问题,而且转速低了,声音大的居然还静音了。加上母座,开关,用热熔枪把他们粘在风扇上,直接插手机充电线使用。

网友A:
没有静电棉,还不是一样嘛,都飘在空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静电棉,还不是一样嘛,都飘在空中了。

确实,只能说不向脸上飘。闻不到那味

网友B:
那个网的方向是不是装错了。。。。

网友:
网框应该装在吸风一侧,避免碰到扇叶尖的地方。我以前手绕机箱电源风扇,改了好几次抽头位置,才弄对277霍尔连接方向。

网友C:
经常 用电烙铁 的,得搞个强力的,还得连个管子到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网的方向是不是装错了。。。。

主要吸气这一面,孔内没丝。。。就将就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常 用电烙铁 的,得搞个强力的,还得连个管子到室外

水槽下水管就不错

网友(2020-07-23):
这种吸力太小了,瞎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