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优利得UT136B+

楼主(2020-04-06):
这块表的拆机图已经不少了,自己本不缺表,但为什么还要买一块?新冠后一直在老家,期间帮亲友修个收音机,没有万用表,亲友就自带了一块过来,之后一直没来取,有一天在厅里看书觉得吸顶灯有点刺眼,询问家人后得知里面换了LED,打开一看是山寨飞利浦,正好有工具换个好点的吧,结果不小心磁吸的灯板掉下来,不偏不倚正好砸到万用表屏幕上。虽然亲友的坏了打声招呼就行,他也还有好几块,但都不是什么好表,为了以后使用安全我还是买块过得去的给他吧。

先看看杂碎的。lcd屏直接裸露,连个保护的外屏都没有,轻轻的灯板都能给砸成这样。还是福禄克用起来省心随便造。收音机的帖子里有这块表的拆机图,当时因为拨盘接触不好拆开处理过。

下面就是主角儿了,ut136b+,拣重要的上几张

网友A:
牛屎表不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表不贵吧

不贵很便宜

网友:
我也买了一块ut136B+,挺好用的,,速度快

网友:
刚收到货,正新鲜呢

网友:
这个砸坏的就20多块包邮,我也有一个一样的,只不过是红色的,摸具板子一模一样。买的时候美滋滋,真的面对变频器,我还是不太敢往上杵,还是稍微升级一下,买了个福禄克115

网友B:
什么时候优利德这么厉害了,136B+下半部分,好多都是手工走的弧线

网友C:
晶振换掉,换12M的,速度飞起美滋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优利德这么厉害了,136B+下半部分,好多都是手工走的弧线

很有美感,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换掉,换12M的,速度飞起美滋滋

表不仅要看速度还有其它参数要兼顾。万用表虽然小,也是个系统,要综合考虑。以为换个晶振就行了的都以为芯片和仪表厂家是白痴么。即使需要改晶振提速,也要有其它元件参数需要调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表不仅要看速度还有其它参数要兼顾。万用表虽然小,也是个系统,要综合考虑。以为换个晶振就行了的都以为 ...

几十块的玩意,就是个玩具,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块的玩意,就是个玩具,想多了

不是我想的多,是改机的想得美。
同样的玩具也有玩得高下不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想的多,是改机的想得美。
同样的玩具也有玩得高下不是

所以说,几十块就当真的一样,想东想西不敢玩,玩的还不够LOW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几十块就当真的一样,想东想西不敢玩,玩的还不够LOW么。

你觉得是价格问题,我觉得是技术问题。都谈到敢不敢了,果然应了无知方能无畏。
我自己的表改的不多,只改过福禄克而已。改锂电改晶振在我眼里是上不得台面的,没有性能上的实际改进,不过是外行的yy。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觉得是价格问题,我觉得是技术问题。都谈到敢不敢了,果然应了无知方能无畏。
我自己的表改的不多,只 ...

可以的,就以几十块的表,被你i说的好像你能改成示波器是的,见过福禄克么,还改,你改成什么了,拿出来看看,跟真的一样,说话大牙上下碰,谁不会,几十块的东西还说技术,笑道牙都掉,也就一LOW到爆的键盘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就以几十块的表,被你i说的好像你能改成示波器是的,见过福禄克么,还改,你改成什么了,拿出来 ...

所以才说你是无知无畏么,因为是价格才几十块钱的就看不起,便宜就不配谈技术?无知才不配谈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优利德这么厉害了,136B+下半部分,好多都是手工走的弧线

我是头一次在优利得上看到这么规范的布线,所以在需要赔偿别人一块表时买了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就以几十块的表,被你i说的好像你能改成示波器是的,见过福禄克么,还改,你改成什么了,拿出来 ...

以你之见没福禄克就不配谈技术问题了?你即便有福禄克就代表你有资格或有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你之见没福禄克就不配谈技术问题了?你即便有福禄克就代表你有资格或有技术? ...

你别回避问题,你说你改了福禄克,请展示下你的高超技术,我们就要看看,你能把福禄克改成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才说你是无知无畏么,因为是价格才几十块钱的就看不起,便宜就不配谈技术?无知才不配谈技术。 ...

几十块的东西你都很敬畏,你是活的多艰辛?论坛里那么多人换饿了晶振,调精度,在你眼里都是不入流,无知者是吧?哈哈哈,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