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山寨金士顿重新开卡后读取超慢,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4-06):
写正常,就是读取只有30多兆,试了几个版本都一样,请教下大神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20-5-1 13:57):
(已解决)是由于颗粒坏块太多,换了海力士的颗粒就正常了

楼主:
等待大神驾临

楼主:
4K读取1M都不到

楼主:
用2246en的开卡提示内存错误

网友:
XT没有缓存你怎么开?

楼主:
大神给点提示吧

楼主:
用东芝专用的O0807A还是一样,读30多点

楼主:
开60G还是一样的慢

网友A:
你用2246en的工具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2246en的工具开的?

用en的开不了,提示内存错误,是用xt的工具开的

网友A:
用P0920A试试,先跑RDT,再参照RDT坏块表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0920A试试,先跑RDT,再参照RDT坏块表开卡

好的,谢谢!明天试试

楼主:
ecc从20到最高都是下图这样,坏块太多引起读取慢?但跑圈又能过,就只是慢,用来装系统跟机械盘差不多,一个字慢

楼主:
大神帮看一下flashdb的参数

A13=Toshiba,256Gbit,TH58TEG8D2HBA8C
Toshiba,256Gbit,TH58TEG8D2HBA8C=98,DE,A4,82,76,D6,1,08,0640,02048,0256,04164,04036,02000,02,01,04,2,52,24,0,03,3F,01,0000,00,00,00,00,00,25,10,00,02,00,09,11,8F,00,40,2,0,02,04,06,08,03,00,3,05,01,02,3F,01,01,00,00,00,00,88,88,66,66,

楼主:
是不是闪存要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