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世充电锤保养

楼主(2020-04-06):
     用了好几年的电锤,今天抽空拆开保养一下。做工用料真不错,基本看不出磨损(除了换向器和碳刷)。
     平时使用还挺注意防尘的,但里面还是有这么多粉尘

    清洗干净

    来个特写,最大打过16mm混凝土穿墙孔

     看看碳刷成这样了。

      上油,继续奋战吧

感谢坛友顶帖,加分

网友A:
这么干净,用什么清洗剂洗的啊?

网友B:
是怎样摇摆的?洗洗白,打上油,又可以再战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怎样摇摆的?洗洗白,打上油,又可以再战几年了

对对对,保养得当可以一直战。就是下面那个摆头通过杠杆带动上面的气缸头锤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怎样摇摆的?洗洗白,打上油,又可以再战几年了

充电款都是这样设计的多,如果用活塞式机构,电机在上方需要用伞齿转换成90度传输动力,机构复杂占空间而且效率低,电机设计成90度垂直的话又会占用电池包的位置,所以还是摇摆式机构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干净,用什么清洗剂洗的啊?

齿轮箱用的化油器清洗剂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款都是这样设计的多,如果用活塞式机构,电机在上方需要用伞齿转换成90度传输动力,机构复杂占空间而 ...

电机设计成180度,平行与钻头最简单,不用盆角齿,效率高,结构紧凑小巧,但是冲击力小,不适合大功率使用,大型镐锤都是使用曲轴连杆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