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电蚊拍改触摸开关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0-04-06):
这电蚊拍可以改成触摸开关吗?

网友:
可以改。但没必要啊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改成那种手抓上去就工作的,省了去找按键?如果换触摸开关也没什么难度,TTP223之类的模块接上去就行了,但是触摸的极片面积大了会误触发,小了又不如不改,还是机械开关简单可靠,网上有那种电蚊拍卖的,整个握把一抓紧就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改成那种手抓上去就工作的,省了去找按键?如果换触摸开关也没什么难度,TTP223之类的模块接上去 ...

那种蚊拍价格太高了,按键的又经常失灵。ttp223我有,但是不知怎么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蚊拍价格太高了,按键的又经常失灵。ttp223我有,但是不知怎么接

画出电蚊拍的电路图,就知道怎么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改成那种手抓上去就工作的,省了去找按键?如果换触摸开关也没什么难度,TTP223之类的模块接上去 ...

接了223和三极管,但是碰一下网面就停了无法持续电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