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2T2R,3T3R,4T4R

楼主(2020-04-06):
千兆路由器我看有2T2R,3T3R,4T4R ,这个是天线数量吗?还是多发多收的意思?
这个几T几R是不是需要播放设备的支持?还是普通的手机,电视,盒子都能实时传输?
我们普通的用法能用上几T几R?
千兆无线那个xxxxM是不是数值越大越好?
看4K一般选多大的路由器就够用?
最近看的有点懵

网友:
不懂就买个小米WIFI6,简单省事

网友:
无线路由器几T几R,为几发几收之意。同时也要看接收端支持几T几R。各人使用接收设备不同,几T几R没有对比意义。
无线多少M一般来说是越大越好,但信号和速度好不好,不单是看这个。
流畅看4K,带功放的5G路由比较妥当。

网友A:
我的理解为:不管它什么型号,2.4G的1R1T代表150M,3R3T就是450M;5G的1R1T就是433M,2R2T就是866M,3R3T就是1300M。

顶配组合起来就是1750M,这是理论船速速率,实际要打折扣,反正这些都称为千兆路由了。

1R1T就代表一个传输通道,也可以理解为一根天线,作弊的话,可以做成两根天线。还可以2.4G跟5G合用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为:不管它什么型号,2.4G的1R1T代表150M,3R3T就是450M;5G的1R1T就是433M,2R2T就是866M,3R3T就 ...

多谢指导,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