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屏幕快掉下来了 怎么粘上

楼主(2020-04-06):
之前用胶带固定用了一段时间 现在又掉了

网友A:
把缝隙里面的灰尘清理干净,上B7000胶水粘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缝隙里面的灰尘清理干净,上B7000胶水粘上就行

关键是有排线 就不容易粘了

网友:
请遵照2楼执行

网友:
粘双面胶,或者找相应型号的屏幕背胶。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换手机这手机有点老而且不值得修

网友:
火山里还有抖音里的达人   飞机大炮还有核弹头啥都粘了

网友:
B7000胶水,五六块包邮。  酒精或除胶剂清理旧胶后,涂B7000压合,然后皮筋捆绑个10分钟就好。溢出的胶可以等固化后扯掉

网友:
买点B7000胶水自己粘

楼主:
那就把屏幕拆下在粘比较好

网友:
淘宝有粘屏幕的胶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把屏幕拆下在粘比较好

不需要把屏幕拆下来,棉签沾酒精小心点清理残胶,清理时注意不要损坏排线就好了

网友:
灰擦干净,b7000避开排线和听筒摄像头挤一圈,橡皮筋缠上一天就行,我的乐视max2也脱胶过,b7000粘屏幕真的是神器

网友:
偶遇到一样的情况,是这么处理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920

网友:
B7000胶水 清灰沾边缘就好  排线不要沾  不够沾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