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改造派拉丁太阳能感应灯

楼主(2020-04-06):
论坛是个好地方,小白也可以折腾到死。
前几天5.8元有幸买了两个太阳能灯,本想用用再加购。可惜加价了。
手上两个灯都改了18650供电。
切了原来电池盒正极片,硬塞进18650,塑料韧性非常好,正好开关顶住,再从线槽剪段开孔利用原来固定桩固定18650。

充电想了一个办法:利用螺丝作为正负极,用鳄鱼夹解决。于是对防水无要求的一个灯先动手。先找来两个稍微长点的螺丝,加个塑料片,钻个孔卡在螺丝上,留下长度和要原来螺丝长度差不多的样子。
引出正负极细导线,把铜丝塞入螺丝孔口,合上盖子,扭入加了塑料片的螺丝。标正极。

考虑到微亮也有意义,挂马桶上方,方便起夜。
只把其中一个灯改了R5为30K,两个153贴片电阻串起来。
再加了个勾,方便挂洗手间。
无微亮功能,目测高亮时和另一个未改的灯高亮无明显差别,延时基本没变,人离开约30秒灭。适合用于衣柜等无需黑暗中找方向的地方。两个高亮的样子。
一个微亮,一个不亮。
改造完成。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A:
用软包的锂电池改装,无损。

网友B:
螺丝处充电创意不错,就怕正负极出差错。

网友C:
把R5改为47K亮度还是明显下降的,暗夜模式不明显是因为眼睛需要适应强光,镜头也一样

↓改473贴片+没改

↑↓都是白天拍的,盖上太阳能板的最大照明模式

网友:
忘记说一点,改R5电池电压不低于3.8V

网友:
就掳了一个,拆了14500电池挪作他用,剩下的还在吃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R5改为47K亮度还是明显下降的,暗夜模式不明显是因为眼睛需要适应强光,镜头也一样

↓改473贴片+没改

我图中两个放在一起的是高亮模式,而且电池一样,满电,4.1伏以上。看不到亮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包的锂电池改装,无损。

额,首先得有软包锂电池。我手上只有几块十年以上的笔记本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处充电创意不错,就怕正负极出差错。

正极标记红色,应该没事。

网友D:
谢谢楼主的帖子,本来还想串个可调电阻试阻值呢,昨天直接换了个30K的去掉微亮。另外昨天拆开发现这个白色匀光罩下方是有个小孔的,我估计设计本意是进水后可以由此流出。不过如果你放进卫生间的话就得小心水汽进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帖子,本来还想串个可调电阻试阻值呢,昨天直接换了个30K的去掉微亮。另外昨天拆开发现这个白色 ...

不客气,谢谢您的提醒才是。有启发就好,我也是受人启发动手改造的。

网友:
螺丝当充电电极,想法不错。 室内使用,直接开孔,弄个充电口就好了。用TP4056充电吗?  微亮肯定有意义啊,为啥大家都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