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的真实MAC地址怎么写入系统?

楼主(2020-04-06):
需要wol唤醒,好像需要真实MAC地址才行

网友:
不需要写入,,你把引导文件里面的mac地址改成你的就行了。另外在BIOS里面开启lan唤醒的相关功能就行了,,,我就是这样子成功的

网友:
改实体机mac就行了,他们刷网卡mac是洗白用的,咱白嫖人家系统了 就不给白裙添堵了,半白即可。开公网,走ddns公网直连,速度让白裙羡慕去吧
我是暴风二期 6.2.2 up5 找改过img的,1.04 j3455 关不了机。唯一缺点上电需要开机后才能唤醒,上电直接唤醒不了。这是j3455的问题,目前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