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帮父母修理唱戏机

楼主(2020-04-06):
父亲母亲年纪大了,经常公园锻炼身体,跳操练太极什么的,也常嘱咐我也要锻炼身体,弟弟在南京,帮他带小孩也辛苦了这么多年,也该回来轻松安享晚年生活了,今天去说打太极拳的播放机坏了,急着又买了个新的,旧的还没扔,作为儿子,作为数码坛混的,这应该不是大问题

楼主:
主要修了三个地方,,1,喇叭摔出脱胶,,,这容易,,,宝工小胶枪点上热溶胶就OK啦,,2是二个播放按钮没用了,这机子按键特多,,别处不常用的移二个过来,,,GOOT烙铁就可以了,,3,,是电池的问题,,,这个搞了时间多点,,,4节18650电池并联,,,用表量每节都有电4.2V,,但接线到板子上没电,,,只好每个引线再联板子解决了,,

网友:
没看出来那坏了,这显示屏排线转接了几次。

楼主:
修个小东西,工具不少

网友A:
这机子屏幕怎么这么蓝

网友B:
插线板上的扩展插座不错

网友:
工具还不错,整理的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屏幕怎么这么蓝

金正的国产山寨机,,,屏幕效果能有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线板上的扩展插座不错

都是烙铁简易调温用的

楼主(2025-01-11):
新买的那个也坏了,二个旋钮没用了。。。国产质量确实差点。。。淘宝等配件

楼主:
就播放的,打打太极

楼主:
单面板,和拆鼠标的滚轮编码器类似,为了尽量不掉点,得先剪断二个粗脚,其余细三脚用刀头加点锡很容易下来,再清理焊孔,吹下就行。

网友:
大神,顺便改下充电口,

网友:
有个类似的,用的F1C600芯片,想加个视频输入,无奈没找到芯片引脚定义图,不知如何加装

网友:
喇叭太差了,换个好点的

楼主:
没喇叭配件

楼主:
等配件今天才到,插着充下电觉着接口太松挎。。。换个充口接口,这主板子做工还行,不容易,一般烙铁搞不来的,得上锡块和TX1

楼主:
其实板子没夹的也不方便啊,一手摄子一手恪铁,不太好操作。。。没大功率恪铁真弄不下来,板子烫时间太长,温度380,有点爆锡起泡了,好在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