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个九阳Y-50C12电压力锅

楼主(2020-04-06):
要煮饭时,用了几年的电饭煲,led闪了几下后,不显示了。换个电饭煲先煮饭,这个要修了。拆开。

一个pn8024a的非隔离ac-dc。没看哪里有烧的痕迹。面板不亮,之前用湿布搽过面板,以为是面板进水坏了。拆开面板,用5v电源通电,靠,是好的,白折腾了。肯定是上面这个电源板哪个元件烧了。找了张电路图

以为最可能坏的是d3那个二极管,测量后发现是好的。
那就是高压部分有问题了。通电,小心的用万用表测电压,发现芯片没电压。往上找,高压部分的4.7mH电感后没电压。电感烧了。没备用的。后面在一个节能灯的坏整流器里面看到有个电感大小合适,刚好放的下。反正是滤波用,将就用吧。

通电,试了,可以工作了。安装好,烧水看看。

修好了。
中间走了个弯路,把面板拆了。应该先检查一遍电源的。

楼主:
开始想用坏了的dc降压模块的电感,发现太大,装不下。

网友:
电压力锅爱坏在开关电源上,我家那个用了8年了是用变压器供电,换过一次压力开关和数码管断笔画换一个,电路不会出故障

网友A:
这种电器的适应环境,用旧式变压器比较耐用些。

网友:
我也有台九阳的电压力锅,过年前也是那个滤波电感烧了,用一个电阻代替不行。面板指示灯亮了,按开始煮饭,却不行了,面板指示灯一直闪,放在角落还没有搞。当时没有这种电感换。看来也是这个滤波电感问题了,改天也找个楼主的这种电感换上去。

网友:
电感也能坏?少见喽?

楼主:
说不定设计的就是这电感兼职当保险丝,不然坏电感。一般坏整流二极管或者烧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器的适应环境,用旧式变压器比较耐用些。

用变压器的那种,待机耗电大,过不了国家绿色能源标准吧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又一个小家电暂时逃离了被拆解报废的命运了

网友:
电路图好象不是原始的,不过差不多是吧。

网友:
电感坏的,还真少见。

网友(2020-06-10):
这种色码电感还是容易坏的。

网友:
16年买苏泊尔电压力锅,里面是变压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