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直流开关电源纹波非常大的原因(LT8364)

楼主(2020-04-06):
各位好,我想做个7.4v转16V的直流电源,用了ADI公司的LT8364芯片(超链接为官方数据手册),测试结果为幅值为15-16V的电源,纹波大概1V,这个是示波器测试问题吗?(当时用了DC档10倍衰减,忘记切AC档位了)还是PCB布线的问题?原理图是参考的典型应用并且用LTspice仿真看起来输出没什么问题。后面图片附上原理图、PCB图、数据手册典型应用以及建议布局。测试方法肯定错了,因为板子还在学校,没法测,主要是想请教下原理图跟PCB有没有问题?
麻烦大家了,拜谢!

网友A:
纹波1v??我没听错吧,上波形图看看,另外测纹波要用交流档开20m低通,最好1x档,测试接线也上张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1v??我没听错吧,上波形图看看,另外测纹波要用交流档开20m低通,最好1x档,测试接线也上张图看看~ ...

是,后来想想才醒悟应该用交流档,板子在学校里,人回不去,我是想跟您请教下从从原理图、PCB布线来看有问题吗,如果是测试问题没关系,我怕设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纹波1v??我没听错吧,上波形图看看,另外测纹波要用交流档开20m低通,最好1x档,测试接线也上张图看看~ ...

我也觉得不大可能除非元件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