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6108V9C8G版本怎样分区

楼主(2020-04-06):
EC6108V9C是1+8G的,我刷了很多1+8的都失败,只有一个3798M1004G版的能刷入,也能正常使用,只是空间只得2g可用,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把空闲的空间调出来?
现分区信息如下: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AMA0,115200 blkdevparts=mmcblk0:1M(fastboot),1M(bootargs),10M(recovery),2M(deviceinfo),8M(baseparam),8M(pqparam),20M(logo),20M(logobak),40M(fastplay),40M(fastplaybak),40M(kernel),20M(misc),500M(system),500M(cache),50M(private),100M(dvbdata),2300M(userdata),-(sdcard) coherent_pool=1M initrd=0x4E00000,0x9E77F mem=1G mmz=ddr,0,0,435M

用HITool能否调出?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是高安版本的,高安版本的只能刷高安的固件

楼主:
是不是ca的就是高安?我以为可以用hitool工具处理分区呢,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