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助个小白问题,开关的火线和零线能共用一根吗?

楼主(2020-04-06):
装修时候没在开关处留零线,现在想接个智能开关,开关底盒里缺根零线,可以从底盒的插座处取零线用不?智能开关的接线是这样:
⬇⬇⬇⬇⬇⬇⬇⬇⬇⬇⬇⬇⬇

强电箱子里是这样的:

⬇⬇⬇⬇⬇⬇⬇⬇⬇⬇⬇⬇⬇⬇⬇⬇⬇

网友A:
可以的,万用表测量一下,零火之间220V就可以

网友B:
灯没过漏保,插座过漏保,接上,开灯即跳,没商量!

网友C:
3楼有道理,零火不平衡可能跳。我对于这种情况就加多大概10元买个单火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万用表测量一下,零火之间220V就可以

还没敢接,怕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没过漏保,插座过漏保,接上,开灯即跳,没商量!

网上爬了一会,好像是这么回事,所以我才把强电箱发出来给大神你们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有道理,零火不平衡可能跳。我对于这种情况就加多大概10元买个单火版的 ...

单火版的买过两个一个坏了一次,一个坏了两次,被我拆下扔了,太容易坏了

网友D:
为了解决三楼所说的问题,可以从底盒的插座处取零线和火线,这样这个灯就和其他插座一样是受插座的断路器控制。

网友:
楼上那几位说得好象很专业,事实上................。
这么接不会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解决三楼所说的问题,可以从底盒的插座处取零线和火线,这样这个灯就和其他插座一样是受插座的断路器控 ...

底盒是改过位置的,线抽不动。目前底盒里只有一路插座零、火线。和一根灯火线和一根灯的回火线,,就算插座上取到了零火线,也控制不到灯啊

网友E:
看下有没有可能拉,旧线带新线

网友F:
把开关接到灯里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有没有可能拉,旧线带新线

o(︶︿︶)o 唉,这会回复全都审核了,上面回复了的你可能看不到,目前底盒是装修时候移过位置的,线抽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开关接到灯里多好

卧槽。大神你脑子够灵活,我确实可以把智能开关的线路板取出来,放在灯里面,底盒里短接,这样就零火线都有了,。然后用无线开关联动灯里面的开关。。这样虽然浪费一个面板,但也是比单火开关好用

网友:
去掉两个漏保更换总C45为漏保,插座取零线就完全没问题了!!!!

网友:
如果是线管的,从灯头上拉一根零线下来就好。

网友:
零火之间220v就行

网友:
漏电一个就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底盒是改过位置的,线抽不动。目前底盒里只有一路插座零、火线。和一根灯火线和一根灯的回火线,,就算插 ...

智能开关的零火线都从插座那里引过来,灯的回火线接在智能开关L1上,不就能正常使用了,而且开灯也不会跳闸,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智能开关的零火线都从插座那里引过来,灯的回火线接在智能开关L1上,不就能正常使用了,而且开灯也不会跳 ...

按你的描述,直接从插座取零火线,这样智能开关的供电是解决了。但是回到灯头的火线电还是插座的,而灯头那端的零线是灯的那路,如果按上面坛友说的不能一路的话,会跳电吧。。我才疏学浅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开关还没到,到了实践下。谢谢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