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金士顿V300 120g的这个是什么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0-04-06):
金士顿V300   120G不读盘了,拆开看了下,坏了很多,很多电容都是短路的,这个芯片也很烫,图一写的H164,这个是什么芯片,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呢?

网友A:
dc-dc芯片,根据丝印寻找可替换型号

网友:
另外不一定是降压芯片坏了

网友:
先搞清楚短路是芯片还是电容。电容短路先扣掉,应该就正常了。芯片短路不好搞

网友:
这个应该是假的金士顿V300,虽然真的性能也不怎么样。

网友B:
假的,而且主控貌似都缺角了,这样还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芯片,根据丝印寻找可替换型号

不知道哪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的,而且主控貌似都缺角了,这样还能修复?

自己搞坏的,不知道行不行  现在是那个芯片哪里很烫

网友:
先把芯片拆下来测电容是否短路,如果还短路再把电容一个个拆下来,每拆一个测一下板子上剩下的电容是否短路,因为滤波电容基本都是并联的,有一个短路万用表测上去就会全部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搞坏的,不知道行不行  现在是那个芯片哪里很烫

芯片烫不一定自己坏,有可能末端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网友:
假的金士顿,拆f做U盘吧,要不就淘个46XT料板拆件修,跑个RDT再用........

网友:
这flash是不是有点胖?

网友:
假的 鉴定完毕

网友:
V300必须是SF的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