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650 M3服务器网卡改装请教

楼主(2020-04-06):
买了几片IBM X3650 M3服务器的网卡,才几块钱一片,芯片是BCM5709C,不知道能不能改装一下用在PCI-E接口上?想给软路由增加网口,网上找了一下找不到资料,看了一下接口,有三路电源输入,但是不知道分别是多少伏,如果能知道供电电压,找出PCI-E通道差分信号,应该可以用吧,手上没有其他的BCM5709C的网卡,不然可以测量一下都需要几路电源,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个芯片的网卡,帮忙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A:
这个不是通用接口吧,IBM专用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通用接口吧,IBM专用接口?

应该不是通用接口,但是BCM5709走的是PCI-E的通道,所以应该还是可以改吧,只要正常供电,找出PCI-E的差分信号线。

网友:
卖这么便宜,是有道理的

网友B:
这个估计没几个人有了,楼主你还不如多买几张直接拆了芯片跑线路吧,反正便宜不是

网友:
这种很大概率就是接口是非标准的,而信号什么都是标准的产品接出来转成标准PCI-E*4就能用,甚至转PCI-E*1也能用,就是速度慢一点。

网友C:
ocp接口,标准的,自己下载文档画个转接板问题不大

网友:
这网卡记得是15块钱左右,要不是openwrt不支持,我早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ocp接口,标准的,自己下载文档画个转接板问题不大

不是OCP接口吧,pin脚数量都不一样,应该是IBM自己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没几个人有了,楼主你还不如多买几张直接拆了芯片跑线路吧,反正便宜不是 ...

嗯,网上找了一遍,没看到有人搞,我也想跑线路,但是没有BCM5709的脚位图,跑了线路也不知道是哪对差分信号,现在想先确定供电分别需要那几个电压,之后再确定差分信号,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有这个芯片的网卡,不是我我这种的网卡,帮忙测量一下有几个不同供电电压。

网友D:
我有两块X4的。
有一块还在自己搭的服务器上面。
贼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两块X4的。
有一块还在自己搭的服务器上面。
贼稳

有万用表吗?能不能帮忙测量一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