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到手即拆,戴尔灵越14MF5491二合一触屏笔记本

楼主(2020-04-06):
由于外出办公需要,买了个戴尔灵越14MF5491二合一触屏笔记本,二合一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操作,在YOGA C470与这个之间纠结了半天,YOGA不支持升级内存,啥都不让升级还不如买个平板,这个本子网上又没有拆机贴,心里没底,我算当个小白鼠吧。配置如下:14寸10点触摸屏1920*1080,可以360°翻转,CPU:i5-10510,内存8G,固态256G,显卡MX230 2G,背光键盘,蓝牙,支持触控笔,电源键指纹,先看外观图。

到手才发现屏幕下巴这么大,网上宣传图真会找拍摄角度,一开始很不适应,好处就是用电脑的时候,头不自觉抬高一点,难道是人体工程学?还有一个吐槽点是右侧的USB口竟然是USB2.0,都9012年了,用的10代U竟然还2.0。整机重量1.7kG,最厚地方在屏幕转轴部位,实测2.2厘米,个人认为不算个轻薄本,材质方面,整机C面为金属,AD面均为塑料喷银漆,机器自带键盘手感相当不错,这个得表扬一下,办公室那些戴尔台式机原装的键盘打字手感都挺好。

拆下D面的螺丝,即可取下D面,看看里面咋样。

硬盘:海力士256G2242长度的PCIE固态硬盘,读取1900M/S,写入811M/S,以后可以更换2280/2242长度其它容量的PCIE固态硬盘

内存:双插槽设计,插槽1已放入8G内存,插槽2可以自行拓展

扬声器,在左右两侧,个人感觉这种扬声器比以前的纸质振动盆的声音效果好很多

无线网卡:Intel AC 9560NGW NGFF 双频无线网卡+蓝牙5.0++9260NGW,网卡天线插头用了铁片固定

电池:三芯3500mAh,共计11.4V,有一句警告:连接任何东西之前都要断开电池的连接

风扇:坑爹的风扇设计,风扇盖板一次性热熔进去的,扇叶进灰无法刷干净,现在很多轻薄本都是这样设计,打几颗螺丝也不麻烦啊。声音方面,日常办公不明显,高负荷运行呼呼声明显。

电池左侧有个2.5寸硬盘位,硬盘左侧留有硬盘螺丝,上面有预留排线及插口,升级机械硬盘固态硬盘均可

D壳。本篇完,谢谢观看,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A:
新款的灵越系列热管好像要更粗一些,但还是单热管,不知道实际的散热效果怎么样,老款的散热就不是特别理想
但老款的风扇的挡片都还不是热熔固定的,几颗螺丝拆下来的直接能清理灰尘。新款的估计下次清灰削掉塑料铆钉后,得自己改成螺丝固定的,不然只能黏回去,下次拆又很麻烦
副硬盘的排线好像变了,之前老款还不是这种软排线,就跟屏线的那种类似,卡扣很小,换硬盘的时候容易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款的灵越系列热管好像要更粗一些,但还是单热管,不知道实际的散热效果怎么样,老款的散热就不是特别理想 ...

总结的很到位

网友:
独显鸡肋了,其他的还行。

网友B:
我因为去年夏天给同事家孩子买了个惠普的笔记本,到手我先测试的,所以感觉你这个不香,那个虽然是AMD核显。但是大部分游戏都能玩。也是360触屏。我下过几个触屏游戏玩。那感觉就是大号平板。性能,续航,音效什么的让我有冲动再买一个自己的用的想法。
戴尔的散热emmm。我都用俩了,一个是我的,一个不是我的但是现在天天用。XPS的。散热严重限制了性能。当初给同事挑电脑认准惠普的原因,是因为原来惠普散热砸了惠普的招牌(我们总经理用的那个康柏夏天发热发橡胶垫都烤冒油了)。而现在还在做。说明有意愿做好的。那以前的问题现在应该有所改变吧。

网友:
锐龙4000移动处理器的笔记本已经上市,比intel强太多了,你这个亏了。

网友:
这下巴的厚度太感人了!

网友:
真是大神买了就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因为去年夏天给同事家孩子买了个惠普的笔记本,到手我先测试的,所以感觉你这个不香,那个虽然是AMD核显 ...

那个惠普的??型号多少。?、我给店员培训 需要手写的电脑,谢谢

网友:
1.7KG太沉了点。另外内部设计也是蛮奇怪的,MX230纯属浪费电,2.5寸盘位浪费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惠普的??型号多少。?、我给店员培训 需要手写的电脑,谢谢

envy x360-13 6499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nvy x360-13 6499元。

谢谢,看了一下。。官网 4600.不知道 几k屏。我手里有个 东芝的触屏带手写的本。笨重。。唯一不满意的是 屏幕反光。手写屏 通病、????

网友:
不搞个surface吗?

网友:
笔记本坚决不买轻薄的, 只买散热好的
偶尔要外出打几个字  看个图, 直接用 ipa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看了一下。。官网 4600.不知道 几k屏。我手里有个 东芝的触屏带手写的本。笨重。。唯一不满意的是  ...

手写一般都是钢化屏吧,反光emmm,这还真让人头疼。

网友:
我是来领金币的

网友:
2019年秋季给上大学的侄女买的戴尔灵越14 5488,隶属于戴尔灵越5000系列,其搭载intel i5-8265U低压移动处理器,NVIDAI GEFORCE MX250显卡,8G内存以及256G NVME固态,官网售价4599元。外形尺寸324mm×229mm,厚度18.8mm,裸机重量1.53kg,感觉还行。

网友:
新的就拆 略奢侈。

网友D:
最近上网课老婆的dell电脑也坏了,散热不行显卡烧坏了,不知道现在买华为的笔记本怎么样,能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上网课老婆的dell电脑也坏了,散热不行显卡烧坏了,不知道现在买华为的笔记本怎么样,能买不:handshake ...

不买荣耀系列应该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