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奇怪的热机不启动故障

楼主(2020-04-06):
一个DELL的D630笔记本,如果冷机下,开机使用一切正常,随便用多长时间用到机器发烫都没问题,但一旦关机,重启就卡在windows徽标那了,重装了win7和win10都一样,重装时等到重启就死机,必须要等机器凉彻底再开机才可以继续

网友:
散热不好,机器发热,自己保护了吧。

网友:
把内存换个插槽,能进开机其他硬件应该没问,只有内存和硬盘开机时会不断读取。

网友:
显卡门的机器    大限已到

网友:
我有台古董电脑也是一样,冷机能顺利开机,关机后立马开机主板会报错无法启动,关机后“冷却”5~10分钟再开机才能顺利启动,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