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华为B311as_854插卡4g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0-04-06):
华为B311as_854插卡4g无线路由器。
自己手欠,做个调压电源适配器,dc插头插在路由上面,锡焊不小心,正负碰到一起,好像把路由器给烧了。点不亮了。电容拆下测过,没有问题。其他贴片看不出来。请教大神。

楼主:
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2023-06-21):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背面 3颗排容处上3.3v电压看看短路不  如果短路 断开正面电源模块的3.3V供电电感   如果不短路   摁开机键 看看信号灯会不会亮   会亮证明主模块电源正常  比较好修  如果不亮 调低电压 看看哪里热   要么是3.3V稳压模块  要么是主模块电源   就这俩地方爱坏

网友:
哪位大神有B311AS的刷机教程?先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