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车载大电炮改无线锂电

楼主(2020-04-06):
本来有一个车载的12V电炮,打车螺丝不错,就是烦带着线
一直想改成锂电,和电钻配套公用电池
这天比较闲,就改起来

胶水粘得一塌糊涂

完工,过程不表,就那点小功夫

改好之后,就不用再抱着一堆线,不定时给电池充电就行,
方便得很,扭力也比用车电池高,轮胎螺丝,车架螺丝毫无压力
扭力不可调,干重活的,不能计较太多

网友A:
电压大了一倍吗?,不怕电机出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大了一倍吗?,不怕电机出问题吗!!!!

不怕啊,一直用这个电池,一直好好的

网友B:
都拆了,内脏不来几张图?

有刷电机?耐压高,超压使用会缩短点寿命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拆了,内脏不来几张图?

有刷电机?耐压高,超压使用会缩短点寿命罢了。 ...

拆过了,在旧站发过帖子  不是什么好深玩意

网友C:
我昨天把一个车上用的气泵改电池了,电池20V ,12V 的机器直接上,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把一个车上用的气泵改电池了,电池20V ,12V 的机器直接上,没有问题 ...

是的,车工具用20v没什么问题,直流电机适用电压本就比较宽 最多也就碳刷磨损快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车工具用20v没什么问题,直流电机适用电压本就比较宽 最多也就碳刷磨损快点 ...

数显的气泵有人改过直接用20V电池的吗?我有二个一直想把一个改20V电池。

网友:
费半天劲翻老站帖子找来看了看,楼主的这个电炮内部结构原理的确与众不同,但也算是简洁高效,并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显的气泵有人改过直接用20V电池的吗?我有二个一直想把一个改20V电池。 ...

改!大胆干,大不了烧鸡而已  小问题